[技术讨论] 34063输出电压异常升高问题

楼主(2023-03-06):
连续上电运行一年多的板子电源芯片34063出现批量坏,绝大部分都是34063输出电压升高(经测试,有的芯片的输入端与输出端直接短路,有的输出电压5V变成2V多点,有的没有输出电压)导致后端芯片烧坏,输入电压在39V(含通信信号有波动)以下。有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你的输入电压是不是波动大了,大于40V,超过芯片工作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电压是不是波动大了,大于40V,超过芯片工作范围了?

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很小,用可调电源加在输入端测试,输入45伏以上都能稳定输出5V,且34063没有损坏

网友B:
L1换大些试试;
电感越小、PWM接通时电流上升越快、如果芯片反应慢点就可能过流了。

网友C:
损坏原因,无非过压 过流 过热,不会计算的话,不妨猜猜是哪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很小,用可调电源加在输入端测试,输入45伏以上都能稳定输出5V,且34063没有损坏 ...

你那只是工作一会,没有考虑到时间所积累的力量,以及温度对物体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换大些试试;
电感越小、PWM接通时电流上升越快、如果芯片反应慢点就可能过流了。 ...

谢谢!
或许是,后面出的板子电感都换成了220UH,没啥问题,这些较早的33UH的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只是工作一会,没有考虑到时间所积累的力量,以及温度对物体的影响 ...

好的,谢谢

网友D:
这么高的电压,没有限压防护,风险非常大。你测试到45V没问题,那60V呢?100V呢?电路是有干扰的,干扰源可能会高达100V。
加个40V 5W的稳压管吧,你的输入电压跟IC的极限电压接近了,TVS管都不好使了,稳压管反而是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的电压,没有限压防护,风险非常大。你测试到45V没问题,那60V呢?100V呢?电路是有干扰的,干扰源可 ...

电源输入端有40V的TVS管,和自恢复保险,34063却是在保护电路后面坏的

网友E:
输出电流范围多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入端有40V的TVS管,和自恢复保险,34063却是在保护电路后面坏的

34063工作于最高极限电压40V,比较有风险的,一般用在36V以下,保护电路干掉36以上的干扰脉冲。

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流范围多少啊?

正常负载只有几十毫安

网友F:
讲个案例:3年前公司一款显示板大量34063烧坏,元器件都没换过,现场电源、干扰都检查了,木问题。
最后发现了原因,机械组更改外形及安装部件时,有一个安装支架(铁的)压到功率电感上。安装时距离远没问题,压上去时就相当于开个小电磁炉

用的工字电感吧?屏蔽电感、一体电感应该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或许是,后面出的板子电感都换成了220UH,没啥问题,这些较早的33UH的坏很多 ...

220uH 还是太小。看手册图纸电压差20V 就得220uH,你目前电压差都 34V 了,应当用390uH 电感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讲个案例:3年前公司一款显示板大量34063烧坏,元器件都没换过,现场电源、干扰都检查了,木问题。
最后发 ...

跟这个情况确实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0uH 还是太小。看手册图纸电压差20V 就得220uH,你目前电压差都 34V 了,应当用390uH 电感 ...

确实小了很多

网友G:
电路中其他器件似乎都是挨着极限值选的。

太葛朗台了。

谢谢

网友H:
随便瞟一眼,输入电压39V,滤波电容选择50V耐压的,统统列入非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