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关于如何实现触摸功能的一种方式介绍

楼主(2023-03-06):
嗯,今天这个文章的名字起得是不是很像专利的介绍,反正我觉得很像。正文开始之前先吐槽吐槽签约作者的文章审核,本来申请了签约作者就是奔着一个月有1000块的打赏,刚好可以抵消掉每个月养猫的费用,实践下来这个钱也不是那么好拿的,有几篇是本人呕心沥血的总结,却没通过审核,有几篇是东拼西凑出来的却通过了审核,只能说赚钱不容易,且行且珍惜。之所以有这篇文章,就是因为20篇的任务还差一篇啊啊啊啊啊,不知不觉又水了很多字,完美,好了,吐槽完毕,开始正题。

一、为何要用触摸按键
按键作为最直观的一个输入信号,无论是做设计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是会经常看到的,譬如我们用的最多的开发板上,用的就是方形的轻触按键,再比如薄膜按键,其实薄膜按键也是属于轻触按键的一种,只是从生产工艺以及外观上看,像一层薄膜,所以叫做薄膜按键(这一段薄膜按键称呼的由来是我个人看法,不保证正确性)。还有一种就是电容按键,这种就是根据人手和触摸面在接触前和接触后,接触面和大地之间的电容值不一样,就会导致充放电的时间不一样,通过这种时间差异我们可以判断出手指是否有按下,大概原理就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要用触摸按键/电容按键呢,触摸按键相对于传统的轻触按键肯定有很多优点,所以才选择它啊,譬如寿命长、占用空间少、易于操作等这么多优点。大家看看如今的手机,家用电器上面触摸按键越来越多,而传统的轻触按键却越来越少就知道了。再一个就是触摸按键看上去逼格高啊,颜值高,消费者喜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二、独立按键和矩阵按键
譬如我想要使用12个按键作为输入的话,使用独立按键则一个按键对应一个IO口控制,相对应的就是需要12个IO口。
使用矩阵按键的话,则只需要3+4=7个IO口。
如果是用触摸按键的话,则可以选择专用的触摸控制芯片,这个接下来介绍,可能只需要两个或三个IO口控制即可,可大大节省IO口的数量。

三、触摸控制芯片的方案
BS81x 系列触摸按键芯片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来满足需要 2~16 个触摸按键的需求。只需极少外部组件即可实现触摸键的应用,除了简单的并行输出外,还提供 2 线串行接口及二进制并行接口输出,方便与外部 MCU 之间的通信。感度的调节也很容易,只需在触摸输入引脚上加一个小电容,即可调整不同的感度。内建的抗电压波动功能,更可省去一个 LDO 的成本。以上一段话节选自规格书。
下图是它的选型表,可以看到针对不同数量的触摸按键,有不同的对应型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为BS814A-2为例,它可以驱动4个触摸按键,只需要两个IO口接到单片机即可,下图中的C7/C8/C9/C10用于调控触摸灵敏度。

以上就是针对如何实现触摸功能的一种方式介绍,说白了就是推荐了一种应用电路,选择一款触摸控制芯片,以及硬件连接,至于程序如何控制,芯片工作电压,工作模式,通信协议等这里没有做介绍,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芯片,后面可以针对具体调试效果再开一贴,当然这就是后话了。本文至此结束,不知道够不够一千字,这次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