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在Linux设置RTP DDR地址超过384KB系统启动失败

楼主(2023-03-06):
MA35D1在Linux设置RTP DDR地址超过384KB系统启动失败

网友A(2023-04-24):
超了,肯定容易出现启动失败的问题呀

网友B:
正常就是384,超过了肯定不行,没地方储存了

网友C:
可能是你地址设置的有点大,你弄小点试试

网友D:
启动失败提示什么呢?看看有啥提示信息没有

网友E:
内核编译有问题也不行,你把地址设小点看看是否能正常启动

网友F:
感觉是你的地址超了导致的,你为啥要设置DDR地址超过384K呢?

网友G:
建议还是设置小点,不然可能真的会启动失败

网友H:
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你的地址设置的不合理啊

网友I:
可以尝试将其设置为不超过384KB的值,看看状态

网友J:
如果系统文件受损,系统可能无法启动,可能是中间有片段了吧

网友J:
升级硬件提高一下系统性能,换个DD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