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的USB Host 过流保护Pin改为普通GPIO

楼主(2023-03-06):
MA35D1的USB Host 过流保护Pin改为普通GPIO

网友A:
修改linux代码

inux-5.4.y/drivers/usb/host/ehci-ma35d1.c
linux-5.4.y/drivers/usb/host/ohci-ma35d1.c

ehci-ma35d1.c
    regmap_write(ma35d1_ehci->sysregmap, REG_SYS_MISCFCR0, (reg & ~(1<<12)));
改为
    regmap_write(ma35d1_ehci->sysregmap, REG_SYS_MISCFCR0, (reg | (1<<12)));

ohci-ma35d1.c
        regmap_write(ma35d1_ohci->sysregmap, REG_SYS_MISCFCR0, (reg & ~(1<<12)));
改为
    regmap_write(ma35d1_ohci->sysregmap, REG_SYS_MISCFCR0, (reg | (1<<12)));

    2.配置内核设备树

    修改linux-custom/arch/arm64/boot/dts/nuvoton/ma35d1-som-256m.dts 里面的
hsusbh {
                pinctrl_hsusbh: hsusbhgrp{
                        nuvoton,pins =
                                <SYS_GPL_MFPH_PL12MFP_HSUSBH_PWREN &pcfg_default>,
                                <SYS_GPL_MFPH_PL13MFP_HSUSBH_OVC &pcfg_default>;
                };
        };

改为以下

hsusbh {
                pinctrl_hsusbh: hsusbhgrp{
                        nuvoton,pins =
                                < SYS_GPL_MFPH_PL12MFP_GPIO &pcfg_default>,
                                < SYS_GPL_MFPH_PL13MFP_GPIO &pcfg_defaul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