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关于i2c中断号的疑问

楼主(2023-03-06):
MA35D1有关i2c中断号问题,TRM手册和设备树、UM_EN_MA35D1_Linux_BSP.pdf描述不一致,哪个描述才是正确?

网友A:
关于中断号问题,可以这么看:
TRM 是从 SGI 算起,BSP 是从 32 (platform exception) 算起
I2C1  101 – 32 = 69
I2C2  129 - 32 = 97
/* ------------------------- Interrupt Number Definition ------------------------ */
/**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 IDs */
typedef enum IRQn
{
/****** SGI Interrupts Numbers ************************************************/
      SGI0_IRQn = 0,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0 */
      SGI1_IRQn = 1,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1 */
      SGI2_IRQn = 2,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2 */
      SGI3_IRQn = 3,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3 */
      SGI4_IRQn = 4,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4 */
      SGI5_IRQn = 5,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5 */
      SGI6_IRQn = 6,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6 */
      SGI7_IRQn = 7,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7 */
      SGI8_IRQn = 8,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8 */
      SGI9_IRQn = 9,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9 */
      SGI10_IRQn = 10,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10 */
      SGI11_IRQn = 11,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11 */
      SGI12_IRQn = 12,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12 */
      SGI13_IRQn = 13,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13 */
      SGI14_IRQn = 14,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14 */
      SGI15_IRQn = 15,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15 */
/****** Cortex-35 Processor Exceptions Numbers ****************************************/
      GlobalTimer_IRQn = 27, /*!< Global Timer Interrupt */
      PrivTimer_IRQn = 29, /*!< Private Timer Interrupt */
      PrivWatchdog_IRQn = 30, /*!< Private Watchdog Interrupt */
/****** Platform Exceptions Numbers ***************************************************/
      LVD_IRQn = 32, /*!< Low Voltage detection Interrupt */
     ......
      I2C1_IRQn = 101, /*!< I2C 1 Interrupt */
     .......
} IRQn_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