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4 定时器精准定时能不能实现us级别?

楼主(2023-03-07):
目前我尝试了滴答定时器和 通用定时器的非中断定时的方式来做延时函数功能,结果都只能达到百微秒级别的定时。
不知道为什么 。代码如下
void MyDelay(int us)
        {
    int cnt=0;
    int last_cnt=0;
    last_cnt=TIM_GetCounter(TIM3);
     while(cnt<us)
      {
          if(last_cnt != TIM_GetCounter(TIM3))
         {
             last_cnt=TIM_GetCounter(TIM3);
             cnt++;
         }
      }
        }
TIM配置的是向上计数模式,直接计数到65535 配置的时钟是1M,即向上计数的的时间是1us,
这样按说MyDelay(us),能实现微秒级的定时效果。
但是最后给200  300等整百参数,能基本实现此要求延时
如果给到250.则延时效果在 200 300之间跳跃,
因此我怀疑是不是只有百微秒的效果。

网友A:
if(last_cnt != TIM_GetCounter(TIM3))
这里不对,如果last_cnt =0, TIM_GetCounter(TIM3)=10,你的cnt也就只加了一次。
建议计算差值:
void MyDelay(u16 us)
{
    u16 last_cnt=0;
    last_cnt=TIM_GetCounter(TIM3);
    while(((u16)TIM_GetCounter(TIM3)-last_cnt)<u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last_cnt != TIM_GetCounter(TIM3))
这里不对,如果last_cnt =0, TIM_GetCounter(TIM3)=10,你的cnt ...

是的,这里我也可考虑过 就是我只分辨是否计数值发生了变化,但是实际变化1此或者10次数。
没有确认,可是他变化多了  我在这里 做一次判断 代码执行的时间会不会有影响呢?
我先试试 加个判断 看看
我看了下 您这个while判断 就直接对次数判断确实可以,只要计数变化10次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里我也可考虑过 就是我只分辨是否计数值发生了变化,但是实际变化1此或者10次数。
没有确认,可是 ...

举个例子,假如需要延时100us,但是这期间遇到了中断,中断里用了50us时间,你的方法就会造成最终延时150us,而我的方法只要中断在最后一刻前完成,就不会影响延时时间。

网友B:
见到过几次说定时器不准确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定时器使用自动重装模式,中断操作,定时器是一个数字计数器,本身不会有误差,你用一个0.1ppm的有源晶振,年误差就不超过3秒。
但是如果定时时间很短,比如几个us,中断可能来不及反应。10us以上的间隔,MCU基本都可以,中断处理时间不要有超过间隔的时间,一般要短5us以上。

网友C:
你这个程序有问题。
会不停丢失中间的计数脉冲。
那个程序
             last_cnt=TIM_GetCounter(TIM3);
             cnt++;
要改成
             cnt+=TIM_GetCounter(TIM3)-last_cnt;
             last_cnt=TIM_GetCounter(TIM3);

网友D:
微秒级定时最好是用定时器中断,因为代码运行时间就会影响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if(last_cnt != TIM_GetCounter(TIM3))
这里不对,如果last_cnt =0, TIM_GetCounter(TIM3)=10,你的cnt ...

这个延时其实也受中断的影响了, 取决于最后的判断指令会不会被中断打断了, 那是他那种50us左右的误差明显不对了

网友E:
你这代码写的有问题,cnt++ 这个判定逻辑有问题, 有直接可以从硬件读取算差值的为什么会软件自己加呢, 你每次读取硬件计时器不能给你保证加1的

网友F: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CKFreq()/1000000);
    HAL_Delay(nus-1);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CKFreq()/1000);
//-----------这里可以再改回ms
}

网友G:
乱编。都怪美帝

网友H:
代码有点彪啊!

网友I:
这个代码是我贴出来的,确实存在隐患;如果有高频中断,会导致延时不准;可以用相减的方法,把耗时的时间算上。
void dealy_us(uint32_t us)
{
        uint32_t cnt = TIM_GetCounter(TIM3);

        for (;;)
        {
                if ((TIM_GetCounter(TIM3) - cnt) >= us)
                {
                        break;
                }
        }
}
另外,看了你的例子,延时can发送,别用阻塞延时,阻塞延时发送当然不准,改用用状态机,参考如下。
void fun(void)
{
         static uint32_t cnt = TIM_GetCounter(TIM3);

                if ((TIM_GetCounter(TIM3) - cnt) >= 200)/* 200us发送周期 */
                {
                        cnt = TIM_GetCounter(TIM3);
                        //todo,can发送!
                }
}

网友J:
可以用这个,168改成你需要的频率
void udelay(uint32_t time_us){
        __attribute__((aligned(16)))
        static const uint16_t delay_machine_code[] = {
                0x3800 + 3, // SUBS r0, #loop_cycles
                0xd8fd, // BHI .-2
                0x4770  // BX LR
        };
        typedef void (* delay_func_t)(uint32_t);
        const delay_func_t delay_cycles =
                // Set LSB to 1 to execute the code in the Thumb mode.
                (delay_func_t)((((uint32_t)delay_machine_code) | 1));
        uint32_t cycles = time_us * 168;
        delay_cycles(cycles);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代码有点彪啊!

诶 我是半吊子水平 就为了结果 代码逻辑都是自己想的。
感觉本就不是这块料。
现在就只能求助高手指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代码是我贴出来的,确实存在隐患;如果有高频中断,会导致延时不准;可以用相减的方法,把耗时的时间算 ...

感谢您的大驾光临
对于您的意见和建议

上面的提到的相减方式
对定时器的计数值做减法方式
我已经尝试过了。
依然是给出 250us
结果却为 200 300us报文时间间隔 。

对于报文延迟 需求是在报文发送后,再执行延时。达到两个目的
1.保证报文硬件上能发出去(大于100us)
2.控制两帧报文间隔时间。(200us)。

延时功能 现在是我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一定要这个延时到达10微秒级别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用这个,168改成你需要的频率

谢谢你的建议
但效果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为啥 为什么200 300 就是基本稳定的 +-10us
250 这种中间值就是 200 300  +-50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秒级定时最好是用定时器中断,因为代码运行时间就会影响精度

请问 微秒级中断 是可行的吗。我前面写的微秒级别中断会卡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 微秒级中断 是可行的吗。我前面写的微秒级别中断会卡主。

微秒级中断最好只是单次的,连续的话你没法在微秒级内做完处理,就会卡住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J:
楼主的测试例程是怎样的?我用gpio翻转做测试是还很挺准的

uint16_t flag = 0;
while(1){
        udelay(250);
        Test1_GPIO_Port->BSRR = flag ? Test1_Pin : Test1_Pin << 16;
        flag = !flag;
}

还有我请教一下 你的示波器是怎么使用的,我用示波器好像检测不到us即的展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测试例程是怎样的?我用gpio翻转做测试是还很挺准的

感谢。
您还特地测量了一下。
请问你这个测试使用示波器测得吗,还是仿真?
看来微妙延迟是可以做到的
是我自己的工程写得有问题。
我工程里面确实有一堆USB虚拟串口中断的设计。
我感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测试例程是怎样的?我用gpio翻转做测试是还很挺准的

我也在重新写一个程序
删去 USB虚拟串口的部分
只要两路CAN 和延时功能看看。
按道理说
我的数据已近转存到了单片机上。
在做CAN发送的时候 ,USB传输早结束了
看看延迟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测试例程是怎样的?我用gpio翻转做测试是还很挺准的

已近试过了
实验结果 还是200 300 反复横跳
我真的是无语了
难道是CAN发送本身的问题
那为什么200us的延时设置能稳定在210u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测试例程是怎样的?我用gpio翻转做测试是还很挺准的

我已经尝试过了
现在就把存好的数组用CAN发送然后用这个延时功能来做延时
结果还是一样的 200us就能稳定 210us的间隔
但是 250us 就会是 210  3100的横跳
我不知道是不是CAN的本身的问题,但是200能稳在210
不应该在250就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秒级定时最好是用定时器中断,因为代码运行时间就会影响精度

你好 ,请问定时器中断做延时的代码逻辑是什么样的。
我自己想的是:
在定时器初始化里面只配置定时器参数,但是不开启定时器。无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5000-1  8400-1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使能TIM3时钟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自动重装载值5000-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定时器分频 8400-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初始化TIM3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允许定时器3更新中断
       <b> //TIM_Cmd(TIM3,ENABLE); // 【此处暂不 使能定时器3】</b>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3_IRQn; //定时器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x01; //抢占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x0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处理函数这么写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time=0;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溢出中断
        {
        <b>   time++;//完成一次中断 10us</b>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而是在我的每次调用延时函数时  中开启定时器,和关闭定时器。实现10us
<b>void missoin_10us</b>(void)
{
   <b>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定时器3</b>
      for(;;)
          {
            if(time ==1)
                 {
                  break;
                 }
          }
     <b> TIM_Cmd(TIM3,DISABLE); //关闭定时器 </b>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定时器中断做延时的代码逻辑是什么样的。
我自己想的是:
在定时器初始化里面只配置定时器参数 ...

逻辑上是OK的,有几点可以优化一下
一是不用time++来计数,你将定时器配置成需要的延时时间就行,这样从启动定时器到触发中断,就是这个时间,不需要判断time==1。当然如果只是用来做标志位的话是OK的。
第二个是可以直接在定时器中断里关闭定时器,这样可以防止有些定时器启动时并不初始化累加寄存器,在中断之后到关定时器之前又累加了一定的时钟;而在中断里关定时器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个情况。
当然最保险的情况是每次使用之前先初始化一下定时器,这里只需要初始化一下累加寄存器即可,无需初始化所有寄存器。

网友J:
我用淘宝20多的逻辑分析仪看的,也许有什么中断把延时程序打断了,因为这在裸机工程里测试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淘宝20多的逻辑分析仪看的,也许有什么中断把延时程序打断了,因为这在裸机工程里测试是没问题的 ...

好的 谢谢duan先生,我也用了淘宝的分析仪测了下 确实 延时是正常的。
说明您的代码 ,以及我之前的代码都是正确工作的。
问题出现在STM32 CAN模块上,
正常执行了延迟250。CAN分析仪器接收却显示200us的接收结果 说明CAN模块有问题 我再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到过几次说定时器不准确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定时器使用自动重装模式,中断操作,定时器是一个数字 ...

您说的是对的。
延时功能是正常的
问题出在CAN的发送问题上,
他好像没有受到延时的控制
为什么会这样 我还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