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MP135F网口状态灯异常

楼主(2023-03-07):
ST官方开发板STM32MP135F ETH1网口不接网线时黄灯长亮,接网线后黄灯不亮,只有绿灯闪。

请问,这是否正常。

网友A(2024-01-12):
检查硬件连接和驱动程序

网友B:
检查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2025-04-08):
如果只是LED灯亮灭反了,不影响通信功能的话,大概率是LED管脚映射设置的问题。

网友D:
ST官方DTS里有一项叫micrel,led-mode,你看下是不是没设置,默认模式可能就不一样。

网友E:
如果你接上网线可以正常ping通,那应该只是灯的定义和你理解的不一致。

网友F: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以为是硬件坏了,后来发现其实只是灯的默认配置和期望不一样而已。

网友G:
建议你抓一张逻辑分析仪看下MDIO通信,确认PHY有没有被初始化,有时候灯状态异常是因为PHY根本没起来。

网友H:
我这边也是MP135,网线拔掉黄灯常亮,插上网线之后只有绿灯闪,感觉跟你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默认配置就这样。

网友I:
黄灯一般是link状态,但我印象中应该是插上网线才亮,你这个反过来了,有点奇怪。

网友J:
可能是PHY的配置问题,灯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的,你看下用的哪颗PHY?

网友K:
我查了下MP135F开发板用的是KSZ8081,它的LED行为默认是link灯常亮,绿灯闪是正常的。

网友L:
可以试试用ethtool -p eth0测试下灯的控制,看系统有没有正常驱动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