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4985A无法正常,麻烦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3-03-07):
L4985A无法正常,麻烦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设计输出为400V,200W,开电后没有开关信号,输出电压为300V(220V整流后的正常DC电压)。
高压引脚输入正常,FB引脚电压为1.5V,未达到2.5V基准,COMP引脚启动瞬间有50mv,随后逐渐衰减到0,1脚VCC为15V供电,是PFC后级的一个开关电源电路提供,此电压在开电后正常。
麻烦帮忙分析设计上存在哪些问题。

网友A(2023-04-07):
你电路是按照官方提供的电路设计的么?

网友B:
看看你的电阻阻值啥的,与官方参考的是否不一样啊?

网友C:
按理来说,你的基准要是不对了,输出肯定不对的

网友D:
看看电阻阻值什么的,和官方参考的是否一样

网友E:
没有开关信号,可能是MOS的问题

网友F:
这个你最好是提供个数据手册的,不然也不好弄呀

网友G:
这点路看着简单,你看看你的焊接方面是否OK

网友H:
如果是基准不对,那就要看看芯片是否正常工作了

网友I:
建议楼主直接参考官方的设计就好了,基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J:
瞬间有50Mv的话,可以用电容吸收的吧

网友K:
这个比较难弄,感觉就是你的芯片工作没起来导致的,为啥没起来得查手册了

网友L(2023-07-10):
抄一下官方的硬件电路试试吧

网友D(2023-10-27):
可能是你的芯片工作没起来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