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429zi disco 这块板子LCD接口问题

楼主(2023-03-07):
代码里定义了PF8为SPi5的MISO,但为什么在PCB和原理图上PF8没有接LCD接口呢

网友A:
PCB源文件官方提供了?

网友B:
有没可能是软件和硬版本不对应?

网友C:
那这种情况,屏幕配置应该都过不去吧。

网友D(2023-05-06):
可能是软件和硬版本不对应?

网友E:
初始化只要单工,要什么双工

网友F:
pcb文件是从哪搞的啊

网友G:
官方给提供pcb源文件了吗?

网友B:
你看原理图是连接上的吗?

网友A:
你看你下载的版本对不对吧,有可能下载的版本有问题。

网友H:
我记得F429出V2版本了,你看看你的图和程序是不是对应的?

网友I:
PCB是自己画的吗?

网友J(2023-12-28):
应该是有一个有问题的

网友K(2024-03-08):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