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的工程标准库移植到HAL库后中断向量表异常

楼主(2023-03-07):
上图标准库的工程

上图Hal库的工程

红色部分0x8008004正常来说应该也是ResetHandler吧,但是我仿真发现的却是这个结果,不太清楚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问有人能解答下吗?

网友A(2023-04-08):
楼主可以直接使用cubemx配置的

网友B:
这中断向量要是异常可就难弄喽,不好改

网友C:
你程序是不能正常运行么?

网友D:
可以把你的程序代码贴出来么?看看中断配置这块初始化如何操作的

网友E:
正常来说,你要是用cubemx配置的话,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F:
这种异常也看不懂的啊,哈哈,现在的问题是程序不能运行了还是咋的?

网友G:
Hal的话属实程序冗余比较多,初始化可能比较慢吧

网友H:
是不是移植的时候,新增什么东西了啊

网友I:
HAL和标准库的运行不一样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网友J:
就看你程序能不能跑,要是能正常运行,其实这种问题也可以忽略的

网友K:
可以直接使用cubemx配置的

网友L:
程序能跑的话不用管也行

网友M(2023-07-03):
可以把你的程序代码贴出来么?

网友N:
看看中断配置这块初始化如何操作的

网友O:
就看你程序能不能跑

网友P:
要是能正常运行,其实这种问题也可以忽略的

网友Q:
中断向量表的中断向量表?

网友R:
中断向量表S正确配置了中断向量表。在移植标准库到HAL库之后,确保中断向量表正确地映射到正确的中断处理函数。TM32怎样配置

网友S:
确保编译器和链接器配置正确,以便正确处理中断向量表。

网友T:
初始化是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U:
异常向量表和中断向量表什么关系

网友V:
按照适当的方式调用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W:
直接用cubeMX生成就好了

网友X:
如果中断向量异常就很难得到,不能改变

网友Y:
用cubeMX生成框架,然后再把任务填进去比较好

网友Z:
程序可以没有管道运行

网友AA:
无论是移植,什么都是新的

网友AB:
如果能正常运行,实在这类問題也可以疏忽的

网友AC:
您的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T:
程序能正常跑吗?

网友AD:
通常情况下,如果使用cubemx配置,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E:
确保编译器以及链接器设置装备摆设精确,以便正确处理中断向量表。

网友AF:
这类非常也看不懂的啊,哈哈,如今的問題是步伐不克不及运行了仍是咋的?

网友W:
不行就用cubemx生成吧

网友Y:
你是动过这里面了吗?

网友AG:
你这移植的有问题吧

网友K(2023-10-26):
可以直接用cubemx配置

网友AH(2023-12-12):
看看中断配置的初始化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I: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AJ: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