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keil5仿真no 'read' permission

楼主(2023-03-07):
使用的是stm32L0系列芯片,在用keil5仿真时报错***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2000 : no 'read' permission,网上说修改debug配置改了也没效果

网友A:
没有权限?是不是锁了。

网友B:
0x40022000这个是存什么数据了?

网友C:
地址有问题吧,看看是不是Debug地址有问题。

网友D:
可能跟工具版本有关系

网友E(2023-05-06):
是不是Debug地址的问题

网友F:
将DLL部分改作DARMSTM, ’Parameter‘部分填单片机型号

网友G(2024-03-15):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H: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I: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J: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K: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L: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M: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