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用自己设计的实验板测试BSP出现的问题及解决

楼主(2023-03-07):
就近做一些用国产代替STM同类芯片的测试,第一款就出现问题如下:
1.用JLINK可以识别和连接芯片,测试速度也支持,但无法下程序,一写就报错自动断开.
2.在keil中可以编译改过来的代码,可以用ST-LINK或JTAG识别,下载校验都正常,但无法运行-----按重启键无反应.
3.用示波器测试 晶振引脚无波形,静态测量加电的各个引脚多数为0----低电平.
是芯片的问题吗?但可以识别(用AT型号或STM对应型号都通过)

首先厂家工程师提示,用STM32F103Vxx系列(选项勾选此芯片)的工程,结果都能正常运行.
所以芯片确实无问题.
网友提示ongoing厂家提供的BSP测试,结果照旧.只剩一种可能,就是BSP存在BUG.

经过大约两天的查找,测试,解决最后总结如下:
主因是BSP工程2.1.4版(包括以前下载的老版本)的时钟函数有问题.
先将main.c中的时钟初始化函数禁止,结果就基本正常了.最后采用的方法是:
1.先将原工程中的main.c拷贝出来;
2.用厂家提供的时钟生成程序在此工程中生成新的时钟设置.
3.打开新的工程,用老的main.c,里面的时钟用新生成的就OK了.
注意:有的新生成的工程覆盖老的同名函数时,需要用原工程函数选择恢复过来!!!
再次感谢所有对此问题进行过解答,关注的老师,工程师,技术网友们.

网友:
首先bsp例程是基于官方atstart开发板的,外接8MHz晶振,所以你要测需要用官方开发板

网友A:
官方BSP都是经过测试的,你另外一个帖子有讲是把ST的BSP修改后在AT32上使用的。
这样修改很可能不完整,毕竟最高主频也不一样。
如果怀疑AT32 官方BSP有问题,请直接什么都不修改,下载AT32  BSP  demo测试,谢谢。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8116-1-1.html
你好,看你另一篇发帖是同一个问题,就在此统一回复一下。
我用官网下载的BSP  AT32F403A_407_Firmware_Library_V2.1.4版在AT-START-F403A开发板上实测templates/led_toggle等工程都是没问题的。
看到你在另一帖中有提到晶振都没有波形,我觉得可以先关注处理一下这个问题,看是否是晶振都没起振。

楼主(2024-04-13):
谢谢各位同仁的回复,重新设计PCB目前没有问题。
单驱动仿串口4线LCD没有任何问题,IO口翻转频率高后会出现不显示问题。
用MBED定义LCD_ADs直接驱动速度慢点也正常。
目前进行FSMC测试,还没有通过。编译不报错,但FSMC没有启动,并且程序像死了一样。
按照设计的PCB更改A0地址线和更改内存地址块(测试多个块)都是死机。还在查找中。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的回复,重新设计PCB目前没有问题。
单驱动仿串口4线LCD没有任何问题,IO口翻转频率高后会出现 ...

提出这个问题的初衷是:
当采用AT32 WorkBench创建工程时,许多代码函数不知填写什么东西,尽管代码段前边有说明:需要启动中断函数,而后将用户代码插入到中断句柄函数中。不太摸头脑的是,填什么语句?参照AT32F403A_407_Firmware_Library_V2.1.4工程中的代码几乎无解。
当然直接采用STM32系列已经开发成功的工程,直接可以使用,几乎代码都不用改。如果是STM32F103系列的连芯片都不用改直接下载运行Ok!
希望,非常希望能有象MBED系统中的函数后有使用例句,非常有用非常有用。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