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PM32F107VC-MINI开发板测评】矩阵键盘

楼主:
今天搞了一下矩阵键盘。
行线:PC0,PC1,PC2,PC3。列线:PA4,PA5,PA6,PA7。
原理图:

串口打印键值。
代码: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Examples
  @{
*/
#define Hang_00_L  GPIO_ResetBit(GPIOC,GPIO_PIN_0)
#define Hang_00_H  GPIO_SetBit(GPIOC,GPIO_PIN_0)

#define Hang_01_L  GPIO_ResetBit(GPIOC,GPIO_PIN_1)
#define Hang_01_H  GPIO_SetBit(GPIOC,GPIO_PIN_1)

#define Hang_02_L  GPIO_ResetBit(GPIOC,GPIO_PIN_2)
#define Hang_02_H  GPIO_SetBit(GPIOC,GPIO_PIN_2)

#define Hang_03_L  GPIO_ResetBit(GPIOC,GPIO_PIN_3)
#define Hang_03_H  GPIO_SetBit(GPIOC,GPIO_PIN_3)

#define Lie_00_V   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4)
#define Lie_01_V   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5)
#define Lie_02_V   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6)
#define Lie_03_V   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7)

#define Lie_04_V   ((GPIO_ReadInputPort(GPIOA)>>4) & 0x0FU)

#define Hang_10_L  GPIO_ResetBit(GPIOA,GPIO_PIN_4)
#define Hang_10_H  GPIO_SetBit(GPIOA,GPIO_PIN_4)

#define Hang_11_L  GPIO_ResetBit(GPIOA,GPIO_PIN_5)
#define Hang_11_H  GPIO_SetBit(GPIOA,GPIO_PIN_5)

#define Hang_12_L  GPIO_ResetBit(GPIOA,GPIO_PIN_6)
#define Hang_12_H  GPIO_SetBit(GPIOA,GPIO_PIN_6)

#define Hang_13_L  GPIO_ResetBit(GPIOA,GPIO_PIN_7)
#define Hang_13_H  GPIO_SetBit(GPIOA,GPIO_PIN_7)

#define Lie_10_V    GPIO_ReadInputBit(GPIOC,GPIO_PIN_0)
#define Lie_11_V    GPIO_ReadInputBit(GPIOC,GPIO_PIN_1)
#define Lie_12_V    GPIO_ReadInputBit(GPIOC,GPIO_PIN_2)
#define Lie_13_V    GPIO_ReadInputBit(GPIOC,GPIO_PIN_3)

#define Lie_14_V   ((GPIO_ReadInputPort(GPIOC)<<4)  & 0xF0U)

#define  jpys 20   //??????jpys==20?????????

uint8_t temp;
uint8_t txBuffer[50];
uint8_t rxBuffer[10];
uint8_t cord_h,cord_l;//???????
volatile uint32_t nBytesRead = 0;
//volatile bool txThresholdEventReceived = false;
//volatile bool rxThresholdEventReceived = false;

/** @addtogroup USART_Printf
  @{
*/

/** @addtogroup USART_Printf_Variables Variables
  @{
*/

volatile uint32_t tick = 0;
uint8_t txBuf[] = "Key Value = :   \r\n";

/**@} end of group USART_Printf_Variables */
void DelayMs(uint16_t nms)
{
        uint16_t i,j;
        for(i=0;i<nms;i++)
       for(j=0;j<200;j++);
}
/** @addtogroup USART_Printf_Functions Functions
  @{
*/
void PORT_Initialize1(void)
{
   /************************** GROUP 0 Initialization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 GROUP 1 Initialization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 RCM_APB2_PERIPH_GPIOC);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C, &GPIO_ConfigStruct);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IN_PU;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
void PORT_Initialize2(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 GROUP 1 Initialization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 RCM_APB2_PERIPH_GPIOC);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IN_PU;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C, &GPIO_ConfigStruct);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
    uint16_t i,j;

    PORT_Initialize1();
    for(i=0;i<1250;i++);
    Hang_00_L;
    Hang_01_L;
    Hang_02_L;
    Hang_03_L;
    for(i=0;i<1250;i++);
    //cord_h=(Lie_04_V&0x0f);
    cord_h=(uint8_t)(Lie_04_V);
    //cord_h=Lie_01_V|Lie_02_V|Lie_03_V|Lie_04_V;
    if(cord_h != 0xf0)    //?????????
    {
         DelayMs(10);        //??
         cord_h=(uint8_t)(Lie_04_V);

        if(cord_h!=0xf0)
        {
            cord_h=(uint8_t)(Lie_04_V);        //?????
            for(i=0;i<1250;i++);
            PORT_Initialize2();
            for(i=0;i<1250;i++);
            if((cord_h&0x01)==0x01)
                Hang_10_H;
            else
                Hang_10_L;
            if((cord_h&0x02)==0x02)
                Hang_11_H;
            else
                Hang_11_L;
            if((cord_h&0x04)==0x04)
                Hang_12_H;
            else
                Hang_12_L;
            if((cord_h&0x08)==0x08)
                Hang_13_H;
            else
                Hang_13_L;

            for(i=0;i<1250;i++);
            cord_l=(uint8_t)(Lie_14_V);                   //?????
            while(1)     //???????
            {
                j=(uint8_t)(Lie_14_V);
                if(j==0xF0)
                    break;
                for(i=0;i<1250;i++);
            }
            return(cord_h+cord_l);//????????
        }
    }
    return(0xff);     //????*/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e:return 0;break;//0 ??????????????
  case 0x7d:return 1;break;//1
  case 0x7b:return 2;break;//2
  case 0x77:return 3;break;//3
  case 0xbe:return 4;break;//4
  case 0xbd:return 5;break;//5
  case 0xbb:return 6;break;//6
  case 0xb7:return 7;break;//7
  case 0xde:return 8;break;//8
  case 0xdd:return 9;break;//9
  case 0xdb:return 10;break;//a
  case 0xd7:return 11;break;//b
  case 0xee:return 12;break;//c
  case 0xed:return 13;break;//d
  case 0xeb:return 14;break;//e
  case 0xe7:return 15;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_T USART_ConfigStruct;

    APM_MINI_LEDInit(LED2);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T)(RCM_APB2_PERIPH_GPIOA | RCM_APB2_PERIPH_USART1));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_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_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_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_Config(USART1, &USART_ConfigStruct);

    USART_Enable(USART1);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while(1)
    {

                                temp=KeyPro();
        if(temp!=0xff)
        {

                                                if((temp>=0)&&(temp<=9))
                                                        txBuf[14]=temp+0x30;
                                                else if((temp>=10)&&(temp<=15))
                                                        txBuf[14]=temp+55;
                                                for(i = 0; i < sizeof(txBuf); i++)
                                                {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USART_TxData(USART1, txBuf[i]);
                                                }
        }
    }
}

/*!
* @brief       Delay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Delay(void)
{
    tick = 0;

    while(tick < 500);
}

/**@} end of group USART_Printf_Functions */
/**@} end of group USART_Printf */
/**@} end of group Examples */
效果图:

网友A(2023-04-04):
这种矩阵键盘我们能操作的按键就是取决于能使用的io数量吧

网友B:
现在一般什么产品上需要用到这种键盘呢

网友C:
楼主检测按键使用的是什么模式呢

网友D:
当两个按键间距很近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干扰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两个按键间距很近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干扰呢

感觉只有高频状态下才会产生干扰  这种情况就是小意思啦

网友F:
这种多个按键的情况 我们如何区分是正常按压还是干扰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检测按键使用的是什么模式呢

就是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两个按键间距很近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干扰呢

那要看多近了,我的矩阵键盘感觉比较近了,没有干扰的情况

网友G:
第一张图片,文不对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张图片,文不对题呀

我把矩阵键盘的值用串口打印出来,贴的是串口的原理图,怎么叫文不对题呀?

网友H:
哪位给点写APM32F107VC 4*4矩阵键盘的思路,要用中断的

网友I:
矩阵键盘如何实现松手检测

网友J:
按键行列逐级扫描法实现的吧。

网友K:
4×4矩阵键盘的键值怎么求?

网友L:
矩阵按键输入一般用什么模式?

网友M:
矩阵键盘按键gpio怎么初始化设置

网友N:
4*8矩阵键盘行列方式如何扩展?求c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按键行列逐级扫描法实现的吧。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矩阵按键输入一般用什么模式?

上拉输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M:
矩阵键盘按键gpio怎么初始化设置

程序里有

网友O(2023-05-11):
矩阵键盘是一种常见的输入设备,它可以通过单片机实现按键输入和控制功能。

网友P:
矩阵键盘输入控制功能需要根据具体的单片机型号和软件开发工具进行编写程序并进行调试。

网友Q:
这个扫描的速度比较慢了吗

网友R:
如何确定按键已按下呢?

网友S:
APM32F107VC是一种基于ARM Cortex-M3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由ACME Portable Machines Inc.生产。它采用了TSMC 90nm工艺,具有高性能、低功耗和丰富的外设资源。

网友T:
APM32F107VC是一款强大的32位微控制器,适用于各种要求高性能和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

网友U:
矩阵键盘通常由多个按键组成,按键排列成一个矩阵,并使用行列扫描技术进行读取。

网友V:
APM32F107VC的IO最大的扫描速度是多少呢

网友W:
APM32F107VC替代stm

网友X:
使用循环语句对每一行或每一列进行扫描,检查是否有按键按下。如果有,则读取按键值,并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Y:
APM32F107VC可以使用Keil MDK或IAR Embedded Workbench等常见的开发环境进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