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 官方例程 ADC基准电压接多少伏

楼主(2023-03-07):
CW32f030 官方例程 ADC基准电压接多少伏,有没有内部基准电压,如果有怎样开启

网友A:
ADC 参考电压选择有4种选择:内置 1.5V 参考电压,内置 2.5V 参考电压,外部参考电压 ExRef,VDDA 电源电压等。默认基准电压是内置 1.5V 参考电压,如果想修改为内置2.5V参考电压,请参考例程代码,比如:ADC_InitStructure.ADC_VrefSel = ADC_Vref_BGR2p5;

网友B:
这个没有限制的。

网友C:
这个一般都是供电电压的。

网友D:
外接电源实现的吗

网友E:
使用3.3V的基准电压不可以吗

网友F:
2.5V 参考电压

网友G:
CW32f030 官方例程 里边是不是也给了好几种adc的工作模式啊

网友H:
对于一般的单片机来说  都是有内部电压基准的

网友I:
有些单片机只有一个内部电压基准 有些有两到三个电压基准

网友J:
一般来说 单片机的电压基准肯定会有2.5V的

网友K:
一般官方例程里边配置的内部基准都是2.5V的

网友L:
官方例程里边肯定会写清楚  都有哪些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