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关于L031开发板

楼主(2023-03-07):
麻烦问下,L031开发板进入低功耗之后,怎么测电流呢。

网友A:
参考L031开发板的电气原理图,找到跳针J23,断开它,再将万用表串接在J23两端,选择合适的电流档,就可以测量电流。

楼主(点评):
才看到!谢谢大佬!

网友B:
把万用表串接到电路里边就能测量电流了

网友C:
看来开发板本身考虑的就很周到  还是得仔细看资料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参考L031开发板的电气原理图,找到跳针J23,断开它,再将万用表串接在J23两端,选择合适的电流档,就可以测 ...

考虑的很全面 从这里进去测得的是单片机自己的功耗吗

网友E:
这样测得到的是单片机的功耗还是电路板的功耗啊

网友F:
如果米有任何其他外设的话 当然就是单片机本身的功耗了

网友G:
像这种检测低功耗的场合 我们一般是使用万用表好 还是使用示波器比较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考虑的很全面 从这里进去测得的是单片机自己的功耗吗

是的,MCU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