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逆变器功率和igbt的选型

楼主(2023-03-07):
咨询一下各位大佬,6kw, 8kw的逆变器 选型igbt 该选多少电流的;
我这边用了士兰微的一款igbt 25° 100A,100° 50A的igbt,只能带到3kw负载,4kw负载的时候直接炸管,然后开始报警,
然后看别人1kw的逆变器igbt 选型也是选择100°80A的,逆变功率和igbt 电流选型 关系是什么?

网友A(2023-05-29):
我记得之前你问过类似的

功率器件选型的最大的前提是温升问题,这是一个直接跟损耗/热阻相关的参数

你需要综合评估,最终要保证你的关键器件温升不超过器件的极限,在所有的工况下。

好的,我转告同事,让他再斟酌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