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16差分ADC使用

楼主(2023-03-07):
用ATmega16单片机的差分ADC测量0~5V电压时,测到4.6V时直接变成0x1FF了,是正常的吗?不应该是到5V才是0x1FF,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这个是10bit的adc,5V时候的度数应该是0x3FF。
你这个数是ADCL寄存器的吗?那ADCH寄存器的读数呢?

网友A:
而且你这个ADC输入是测差分信号还是作为普通模拟输入,ADMUX寄存器是怎么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0bit的adc,5V时候的度数应该是0x3FF。
你这个数是ADCL寄存器的吗?那ADCH寄存器的读数呢? ...

你说的是非差分的单端ADC,差分输入的ADC最大上限是0x1FF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如果单端ADC结果左对齐的,ADC是8bit精度,只需要读ADCH值就行。如果向右对齐的,ADC精度就是10bit的。
不管左齐还是右齐,差分输入ADC都是10bit,最终的ADC结果是需要ADCH和ADCL进行转换的,可以参考这张表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