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VDD断电只有VBAT供电时功耗高

楼主(2023-03-09):
将板子的电源断开,只保持电池给RTC供电,功耗有几百微安

网友A(2023-04-24):
这功耗不小呢,很容易把电池搞没电了

网友B:
你可以看看你的电路,是不是这个RTC电路给其他电路供电了呢?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电池不好呢?

网友D:
你需要进行测试一下,看看这几百个毫安都是从哪儿弄出来的

网友E:
有可能是VBAT给MCU供电了吧

网友F:
可以不用接VBAT吧,你是用的内部RTC功能?

网友F:
把电路之中的电容去掉试试,也许是电容漏电导致呢

网友G:
你把MCU设置的模式是什么?

网友H:
你这vbat都走MCU内部了,能不消耗几百多个毫安么

网友I:
那你这功耗有点高啊,你电路啥样的?是不是有电容之类的啊?

网友J:
功耗有点高,很容易把电池搞没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