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Nu Writer连接不上

楼主(2023-03-08):
MA35D1 Nu Writer连接不上

网友A:
可能开了虚拟机,设备被虚拟机接管

网友B:
板子硬件检查一下有无问题

网友C:
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

网友D(2023-05-09):
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E:
确保这些参数与目标设备的实际配置相匹配。

网友F:
乎是某个系统文件的问题

网友G:
连接烧录器到电脑,并安装好驱动。

网友H:
换个usb口试试

网友I:
一般与连线和供电有关系

网友J:
可以尝试更新IDE版本、重新安装驱动程序或者更换串口线路等方法来解决问题。

网友K:
需要确认电脑已经安装了正确的驱动程序,并且驱动程序也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L:
有可能是usb的问题,换个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