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GPIO 特殊功能,可以两种同时有效吗?比如I2C的SCLK 可以用GPIO 控制引脚电平,拉住SC

楼主(2023-03-08):
GPIO 特殊功能,可以两种同时有效吗?比如I2C的SCLK 可以用GPIO 控制引脚电平,拉住SC

网友A:
掌握一个原则:1> 一般输入功能可以多种同时有效,输出功能只能一个有效。2>,一种输出功能一般可以和多种输入功能同时有效,具体到某个型号芯片,最好测试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