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GPIO 的弱上拉电阻是多大,或者上拉电流是多少?

楼主(2023-03-08):
GPIO 的弱上拉电阻是多大,或者上拉电流是多少?

网友A:
GPIO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B:
内部上拉一般都是10K以上

网友C:
弱上拉电流,不是一个固定值。一般在100uA~300uA之间变化 。

网友D:
30-50kΩ的

网友E:
电阻输出的电流很小,如果想要输出一个大电流。那么就需要外接阻值较小的拉电阻了

网友F:
上拉电阻一般用4.7K,其实只要2K到10K之间都行。

网友G:
为什么要用弱上拉这种方式?

网友H:
上拉电阻一般取值在1kΩ~10kΩ之间。

网友I:
GPIO 弱上拉能做输入输出吗

网友J:
软件设置弱上拉和硬件接上拉电阻是一样的吗

网友K:
内部的拉电阻属于弱拉,通过查阅数据手册可知拉电阻阻值在40K左右

网友L:
一般电阻很大,大于100K欧姆。

网友M:
感觉有个几十K,反正拉力不强。

网友N:
挺小的,内部上拉电阻都挺大的。

网友O:
可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上面上应该有写。

网友P:
GPIO做输出使用时要加上拉电阻,因为默认的是漏极开路,高阻态,无法输出高电平。

网友Q(2023-05-09):
内部的拉电阻属于弱拉,拉电阻阻值在40K左右

网友R:
最起码要10k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