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GPIO 配置上沿中断唤醒,或下沿中断唤醒,为何有时唤不醒?

楼主(2023-03-08):
pi, gp, IO, GPIO
GPIO 配置上沿中断唤醒,或下沿中断唤醒,为何有时唤不醒?

网友A:
配置为下沿唤醒的,一定要等引脚电平变高时进入休眠模式,如果不能保证,就配置为上下沿都唤醒,唤醒后,代码里判断是上沿还是下沿,做相应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