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 引脚的输入阻抗是多少?

楼主(2023-03-08):
ADC 引脚的输入阻抗是多少?

网友A:
如果不启动ADC转换,ADC引脚是输入,输入电流是pA级,可认为没有电流。

ADC端的输入阻抗过小会影响了ADC的采样精度

网友B:
啥板子啊,当ADC输入阻抗远远大于信号端的阻抗时,采集信号可以直接连接到ADC模块的输入端。如果不是,需要在信号输入端增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实现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