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通道转换的先后顺序,可以改变吗?

楼主(2023-03-08):
ADC通道转换的先后顺序,可以改变吗?

网友A:
新唐8位机和M0系列的芯片,多个通道ADC同时工作时,通道号低的先转换,编号高的后转换。

转换顺序是从小到大,依次转换

网友A:
新唐M23M4系列芯片,通道转换的先后顺序,可以在SCTL寄存器任意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