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读不到数据。哪里问题?

楼主(2023-03-08):
dc, ADC, AD
ADC读不到数据。哪里问题?

网友A:
如果是M4芯片,还要检查ADC的控制块寄存器SCTL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A:
Debug状态,先看时钟配置,ADC时钟是否使能。

网友A:
  ADC外设寄存器组里,看ADC 是否使能。

网友A:
如果是PWM 或定时器触发ADC , 还要检查相应的PWM或定时器配置。不过可以先配置软件触发ADC,检查ADC 外设配置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