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顺HK32MCU(第22课)I 软件循环延时不稳定解决方案-HK32F030M 应用笔记(二十二)

楼主(2023-03-08):
HK32F030M是航顺一款入门级经济型32位MCU,使用ARM® Cortex®-M0内核,最高工作频率32 MHz,内置16 KByte Flash、448 Byte EEPROM和2 KByte SRAM。由于其超高的性价比,在工业、医疗、消费电子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HK32F030M使用过程中如果设计有软件循环设计延时,有可能会出现延时不准确的现象。

原因是由于芯片设计时,在存储设备和MCU之间设计了4个word的高速buffer,存储慢的数据先把数据存放到buffer。通过buffer可以减少进程间通信需要等待的时间,在此期间MCU可以干其他的事情,但是当循环指令小于4个word(最大8条指令)时,有可能代码存放于高速buffer,造成循环代码的取指时间不固定。对于这种情况,请参考以下解决方案:

建议在DelayMs函数中,增加循环体中指令数量,让代码的取指不会命中高速buffer。

由于Nop的指令只有16bit,buffer是32位取指,所以为了一致性,建议加偶数个 nop。

修改前

修改后

网友A:
有BSP库函数下载吗?

网友B:
我所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这样操作就不会命中高速的buffer呢

网友C:
这种循环体中的指令不会被其他指令所打断吗

网友D:
没有看明白 为什么这样做就不会命中buffer呢

网友E:
nop指令的本质是什么呢,可以使用其他指令替代吗

网友F:
我没有能理解这种延时不准的本质原因是什么

网友G:
请问这个高速buffer的长度是固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