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HIDA三河博电科技 AC-DC电源模块的模块组合

楼主(2023-03-08):
BOSHIDA三河博电科技 AC-DC电源模块的模块组合

AC/DC电源模块的基本原理是从交流源中获取电压,然后由整流器转换为直流电压,且输出能量比输入的电压高,从而达到电路输出直流电压、电流的目的。 交流交换器模块由负责控制的设备,整流器,电容器和变压器组成。负责控制的设备是用于执行频率变化,保证电源运行恒定有效,可以通过手动按钮,智能电脑和微控制器进行设置,变压器是将给定的电压转变为高电压,可以从安全点控制电源的输出,而电容器用于过滤波动的电压,使得电源更加平滑,稳定;整流器利用正压反压正反脉冲,通过二极管整流把交流变换为直流,以及根据负载的变化微调功率,并将不同幅值的交流电流变化成复合交流电压,输出功率相同的直流,从而保证电子设备的安全、可靠、高效率运行。

(1)并联扩容。将相同模块输出端并联,可使输出能力增强,但并联模块的输出电压要调整得比较一致,以保证相对均流,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振荡。对有较大电流输出的模块,还可以仔细设计引线电阻,以达到均流效果。用这种方法并联的模块,不宜超过2个。同时,如果其中一块模块输出有故障,整个系统都将不能正常工作。并联扩容连接电路RL为负载。

(2)冗余热备份并联。将相同的模块输出端通过二极管后并联可使输出能力增强,以提高电源系统的可靠性。原则上如果配合相应输出报警电路,将模块放在可以拆卸的母线上,这样,出现故障的模块可以及时更换。用这种方法并联的模块,没有量限制。D一般为肖特基二极管。

(3)串联扩容。将相同模块输出端串联,可使输出电压倍增,功率也相应增加,而串联输出端须接二极管以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