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串口数据异常(已解决)

楼主(2023-03-08):
我使用官方串口代码,ESP32传输到HC32(串口四),HC32(串口1或用串口2)做串口转发到上位机串口助手,串口数据有中英文,不同的环境上位机显示发生了改变,默认波特率115200。第一种:HC32不用串口中断,在主循环里做串口转发,串口助手显示ESP32数据不乱码。
第二种:HC32在串口接收中断做转发,开启了串口接收错误中断,串口助手显示ESP32数据部分乱码(自己用两个串口助手做数据转发,数据正常)。
第三种:ESP32的串口直接到串口助手,HC32不做转发,串口助手软件此时两种情况:1.使用大虾的SSCOM助手,串口数据正常。2.使用我同事的串口助手软件数据部分乱码,然后同事调了串口助手软件空闲接收数据时间,调到100ms,串口数据显示正常,但是偶尔也会部分乱码。

不得不承认大虾的串口助手软件牛X,然后请问大佬们这个串口代码该怎么优化才好呀,我使用的空闲中断,ESP32数据完全断层。已解决!!!

网友A:
从描述的现象来看,出现乱码的原因大概率是因为串口助手对中文字符的解析问题造成的,也就是字体转化的问题。

网友B:
编码格式一样吗?

网友B:
keil一般是gb2312,es32一般是utf-8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优化呢?不同的编码格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描述的现象来看,出现乱码的原因大概率是因为串口助手对中文字符的解析问题造成的,也就是字体转化的问题 ...

像这种情况一般怎么解决呢?

网友C:
感觉是ESP32发送的串口时序有问题。

网友D:
挺奇怪的,串口中断转发就会出现乱码?

网友E:
HC32时钟不稳定?还是串口中断外设有问题?不懂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这种情况一般怎么解决呢?

别用中文,就算用拼音,也不用汉字。貌似这个问题没好的办法
编译器都是国外的,你用中文外国人也不认识,就是这个道理。
好的串口助手为什么能显示正常,因为他肯定刚刚自带了你所用的编码格式。

网友F:
我看你说道串口接收中断做转发,是在接收的中断函数里调用发送函数吗?不知你用的发送是不是要等待发送完成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会长时间在接收中断里,导致下一次接收数据丢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你说道串口接收中断做转发,是在接收的中断函数里调用发送函数吗?不知你用的发送是不是要等待发送完成 ...

作中断接收的情况:在接收中断里直接调用串口发送函数,没有用等待发送完成,直接串口中断转发还是不行。

网友G:
感觉像是波特率不一致的问题啊

网友H(2023-04-11):
检查一下地线有没有可靠接通

网友I:
这个波特率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是不是每次发送没有时间间隔啊

网友J:
用中断接收的话  每包数据能自动判定是否接收完成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中断接收的话  每包数据能自动判定是否接收完成吗

应该是不能的  我记得我都是自己写数据包的包头和包尾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作中断接收的情况:在接收中断里直接调用串口发送函数,没有用等待发送完成,直接串口中断转发还是不行。 ...

另一个芯片如何知道当前芯片是否发送完成了呢

网友M:
楼主有没有开启其他的中断使能 如果有 考虑有没有干扰

楼主:
已解决!!!

怎样解决的?

网友N(2023-05-12):
是不是时序有问题啊

网友O(2023-10-07):
HC32时钟不稳定,或者串行中断外设有问题。

网友P:
检查地线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Q(2023-11-10):
hc32时钟不不乱,大概串行间断外设有問題。

网友E(2023-12-10):
Keil通常是GB2312,而ES32通常是UTF-8

网友R:
HC32时钟不是混沌的,串行中断外设可能有问题。

网友S:
如果使用中断接收,是否可以自动判断每个数据包的接收是否完成

网友C:
房东还启用了其他干扰吗?

网友T(2024-01-11):
hc32时钟不是浑沌的,串行间断外设大概有問題。

网友U:
我觉得ESP32发送的串口定时有问题。

网友V:
很奇怪,当串口中断转发时,会出现乱码?

网友W:
感受像是波特率不同等的問題啊

网友D(2024-02-18):
keil凡是是gb2312,而es32凡是是ut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