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 efm cache

楼主(2023-03-08):
请教下4a0需要自己手动打开efm的cache(如下),打开之后有啥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EFM_DCacheCmd(ENABLE);
  EFM_ICacheCmd(ENABLE);
  EFM_PrefetchCmd(ENABLE);

网友A:
貌似不需要特别注意,开就完事了

网友B(2023-09-12):
其实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打开EFM缓存之前,需要正确配置EFM控制寄存器

网友C:
感觉是配置流程啥的吧,比如设置缓存大小、缓存映射方式以及缓存工作模式等参数。确保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正确的配置

网友D:
注意要避免内存访问冲突的情况

网友E:
这个由于缓存的存在,读写数据时可能会遇到缓存不一致的问题。在对共享数据进行读写操作时,需要使用相关的同步机制,如使用屏障指令(Memory Barrier)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网友F:
建议有个内存访问冲突机制的存在

网友G:
楼主可以注意缓存刷新的操作哦

网友H:
有些时候,需要手动刷新缓存以确保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I:
需要注意的是性能,性能和缓存还有实际应用的之间的关系

网友J:
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缓存失效处理

网友K:
这个没啥需要注意的吧,主要还是能正确配置和管理缓存,确保缓存的一致性和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