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请教!!GD32F103VCT6 ST-LINK 在KEIL5.05 SWD能识别出IDCODE,但下载报错???

楼主(2023-03-08):
DEBUG栏选择ST-LINK 芯片能识别,IDCODE也有,当点击下载程序时,就跳出对话框: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请教,这是哪里的问题啊,换了两块芯片了都这样。第一次用GD32

楼主:
硬件连接:BOOT0 10K电阻接地 SWCLK SWIO 分别上拉电阻 复位脚也是参考电路 VCC板载供电。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解决的,经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