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看了一下,都是蓝牙BLE,数据的,有音频的吗

楼主(2023-03-08):
我很好奇啊,蓝牙的BLE是不能传音频的吧,那么传音频的那种是什么概念,谁清楚啊,讲讲。

网友A:
LE Audio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 Audio了解一下。

感谢,查了一下,沁恒还没这方面的芯片。

网友B(2023-07-04):
没错,蓝牙低功耗(BLE)规范本身并不直接支持传输音频数据

网友C:
你可以用蓝牙classic模式的音频传输 profile(如A2DP、AVRCP等)将音频数据从设备发送到另一设备

网友D:
蓝牙classic模式是一种传统的蓝牙协议,它能用于传输音频数据

网友E:
蓝牙音频网关也行,能将蓝牙低功耗(BLE)连接转换为蓝牙经典连接,从而允许传输音频数据

网友F:
用多用途芯片呗,这种芯片可以将BLE信号转换为其他无线通信协议,然后再将这些协议的信号转换为音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