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请教一下大神单片机Io口检测到高电平的最短时间是多少?

楼主(2023-03-08):
请教一下大神单片机Io口检测到高电平的最短时间是多少?

网友A:
看用户手册端口输入部分,和端口的操作时钟有关,有一个同步时间,很快了。
你问这个似乎没有意义,端口操作属于低速外设。高速响应就用中断、触发等带自动机制的外设了。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看到过具体的数据吧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实测一下

网友C:
这个怎么测呢 感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啊

网友D:
楼主对这个时间的要求非常高吗?为什么要看这个数据呢

网友E:
我觉得这个数据不好说 不同的运行条件时间也不同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个数据不好说 不同的运行条件时间也不同啊

估计楼主就是问的最优情况下的时间 ,不过这个很难实现

网友G:
感觉这个参数直接由硬件决定,是其本身的特性

网友H(2023-04-08):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吧。

网友I:
TTL电路是大于1.3V还是1.4V的,低电平是小于0.3V左右吧。

网友J:
这个你得看手册建立的时间。

网友K:
新定义的单片机应该是1Mhz左右吧。

网友L:
你使用的是哪个单片机呢

网友M:
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lt;=0.8V,噪声容限是0.4V。

网友N:
大多数单片机都是高电平

网友O:
应该是Io翻转最大速度了吧。

网友P:
这个没有测试过。

网友Q:
输出TTL电平的?

网友R:
网上搜说是5us,但是这个意义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