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请问一般2.8V电压的单片机IO口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楼主(2023-03-08):
请问一般单片机的IO口,如果进去的是2.8V的电压,那么它会认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关于端口电平的条件图表,这个和电源电压有关的。电源电压3V的话是满足高电平的条件的。电源电压用5V就可能是不确定状态。

网友B:
如果使用的是芯源的芯片 那么大概率是高电平了

网友C:
目前我们常用的芯片绝大部分都应该是3.3的供电电压了吧

网友D:
一般高于3V的都应该算是高电平了吧

网友E:
一般单片机的io如果有2.8V的电压  那极大可能就是高电平了

网友F:
以前咱们用的5V供电的单片机的那种 不知道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

网友G:
感觉没有绝对的说法  得看跟多少电压比较了

网友H(2023-04-08):
规定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lt;0.4V。

网友I:
0.3VCC---0V为低电平,0.7VCC---VCC为高电平

网友J:
这个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是多大的

网友K:
电平在1.3V以下,高电平在3.7V以上

网友L:
应该是高电平的。

网友M:
不同的单片机代表的值不一样。

网友N:
数字信号尽量不要使用1.3---3.7V这个区间

网友O:
要看单片机的工作电源及单片机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