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单片机开发的程序设计语言主要有哪几种?

楼主(2023-03-08):
单片机开发的程序设计语言主要有哪几种?

网友A:
主要有汇编和C
汇编你学吗?如果你是研究语言的,那说明你连门都没摸着。

网友B:
主要还是C居多,当然还有microPython,arduino等。

网友C:
主要还是c语言吧

网友D:
我就知道C语言和汇编语言  其他的不清楚

网友E(2023-04-07):
目前除了c和汇编语言 据说c++也是可以的

网友F:
大多数情况下,单片机运行的程序,都是C语言编写的。不过并不是纯粹的传统C语言,而是变种后的C51语言

网友G:
在不同的设备中,汇编语言对应着不同的机器语言指令集,通过汇编过程转换成机器指令

网友H:
特定的汇编语言和特定的机器语言指令集是一一对应的,不同平台之间不可直接移植

网友I:
在一些情况下,C51并不能完美的实现功能,所以汇编语言是对C51的一个重要补充。一般来说,启动部分(基础硬件的初始化),往往是由汇编语言完成的。除此以外,一些要求时效性特别强,效率要求特别高时,也需要使用汇编语言完成

网友J:
C 跟汇编,现在也有讨论说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