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 DMA ADC通道数据错位

楼主:
AD, ADC, DM, DMA, ST
STM32G070 配置DMA ADC转换。想通过软件定时触发连续转换一个序列后停止。测试时发现采样时间设置快了会出现ADC通道数据错位的现象。查看编程手册,才发现问题,厂家是认真的吗,ADC连续采样还有啥意义。求解惑

网友A(2023-03-10):
是不是没有配置好呀?

网友B:
你意思说,采样时间快了就出现通道错位?

你这里的采样快是指的定时器触发频率吧,快到什么程度?别快到DMA响应不过来,毕竟DMA传输也是要时间的。

网友C(2024-04-15):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D: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E: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F: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G: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H: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I: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J: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K: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L: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