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的fpga复位方法?

楼主(2023-03-08):
以前都是用单片机给fpga上电复位。现在只是fpga自己工作请问有什么好的复位方法?
感觉最好还是用外部硬件复位好。

网友A:
TLC7733QPWG4上电复位,再加一个按键复位,齐活~~~

网友B:
用一个811复位芯片就可以了

楼主(点评):
我用RC做上电自复位了,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上电就有一个2V电压,然后逐渐升高,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要看一下你的电路图和波形才能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7733QPWG4上电复位,再加一个按键复位,齐活~~~

我用RC做上电自复位了,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上电就有一个2V电压,然后逐渐升高,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