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单片机真难用

楼主:
其他的坑不说了,2个坑把我整惨了。ADC的频率设置,必须采样频率和功耗设置匹配,不然采不准。FLASH读写,例程和最后能用的写入差别很大,必须加关中断,加入忙判断。没加最后一个忙判断,结果初始化能写入,程序运行后写入无效,调试了快1天才解决。

网友A(2023-03-08):
这是什么单片机了?msp430系列的吗?
其实大部分所谓的坑,在官方的文档中都有说明的,TI的每个系列的外设,都有配套的使用文档的,切记使用之前,最好先看文档,避免入坑。

楼主:
msp430fg479。16位ADC,基准电压只能到1.25V,实际检测到1V,还不如用外部ADC芯片。
IAP不能用串口中断,例程都是很散乱,而且文件要和TXT的格式匹配,按文件地址去写,还没试成功。

网友B:
这是新出的片子?

网友C:
米帝的TI片子,高档哦,我用不起,不熟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msp430fg479。16位ADC,基准电压只能到1.25V,实际检测到1V,还不如用外部ADC芯片。
IAP不能用串口中断,例 ...

TI表示不背这个黑锅,你这个实际检测是如何测量到的呢?作为很经典的片子,不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的。

楼主:
我踩了个大坑,UART没有空闲中断,UART的中断优先级高于ADC,而且不能嵌套中断。长时间通过RS485收发测量值会干扰到ADC,采样值会大的跳动。通过打印就没问题。搜了下没招,只能用数据来判断。这款芯片还没有DMA,我觉得老外可能耍杂技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