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link的问题分享

楼主(2023-03-08):
有一个调试发现atlink-ez的四个led灯有一个是亮的,这种情况一般就是usb的问题。
没有识别到atlink-ez,一般都是使用的usb线的只能充电,但是不能传输数据导致。
Usb正常连接atlink-ez后,atlink-ez的四个led灯会有两个是亮的,当只有一个亮的时候就是usb的问题。

网友A:
是充电还是传数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