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CU SPI接口问题

楼主(2023-03-08):
类似cortex m3  m4这种MCU,自带2个SPI接口,比如有40个从设备,怎么使用合适呢,有什么芯片有提高SPI的驱动能力,板内通信的话

网友A:
40个IO CS 呀

网友A:
驱动加个缓冲74244之类的

网友B:
SPI都是单向IO,加驱动器就行了,片选可以用译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