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抄pcb板应该注意的问题

楼主(2023-03-08):
1.创建原理图库时,请注意管脚定义和封装名称。
在生产封装库中,它专注于相应的原理图引脚,如果引脚不兼容,PCB 视图可以显示组件分离的现象。
2.在高频信号的情况下,任何PCB迹线的主要功能都是通过锯齿线造成信号的时间延迟,以补偿“相关”同一组中信号线的延迟,信号线的一小部分通常比其他信号的延迟小,这是通过额外的逻辑处理实现的。最典型的是,它具有比其他相关信号更小的延迟,因为时钟线通常不需要经历其他逻辑处理。
由于计算机板的功能不同,作为电感滤波器的主要作用,锯齿线在应用时,提高了电路的抗干扰能力,计算机主板锯齿线、主PCICLK、几种用于时钟信号的AGPCLK,其作用有两点:1、阻抗匹配;2.滤波器电感。使用蛇形线,为了提高主板、显卡的稳定性,通过电感现象消除了长线路中的电流,通过线路和高频性能特别明显地减少了线路之间的交谈。
3.在波峰焊接过程中,由于电阻元件的容量和轴向SMT元件的SOP(1.27mm或更大的引脚间距),在SOJ、消费税、QFP和其他有源元件的同时,与轴和变速器焊接表面的IC距离小于1.27mm(50Mil),以避免使用波峰焊接。
4.BGA和相邻组件之间的距离>5 mm。其他SMDS之间的间距>0.7mm且插入距离大于2 mm的零件为外表面和相邻安装元件焊盘PCBS,用于压接连接、压接插入元件的连接器、无安装元件的设备或无法形成约5 mm焊接表面的设备。
5、ic电容器布局使其具有力,并在接地之间形成最短的回路,尽可能接近ic电源引脚。
6.未来的电源分离只要将组件的布局放在一起,就应考虑同一设备的同一电源。
图7示出了根据中等性能组织的阻塞血管的布局,以匹配阻抗。信号串联匹配电阻器布局靠近驾驶员侧,距离一般不大于500 mil,匹配电阻器、电容器布局必须是源极和信号端子,多负载端子匹配信号差分,如图所示。
图8是布局印刷组件图的电路图,设计者在确认相应的背板和连接器信号之后,以及在启动电线之后,验证设备封装、板的准确性。
PCB复制板 最容易犯8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