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GD兼容STM?除了价便还有什么原因?

楼主:
GD32是国内开发的一款单片机,据说开发的人员是来自ST公司的,GD32也是以STM32作为模板做出来的。所以GD32和STM32有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自从前两年到现在很多老板都把STM32换成GD32客诉基本没有

不过GD32毕竟是不同的产品,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沿用STM32,有些自主开发的东西还是有区别的。

相同的地方我们就不说了,下面列一下不同的地方。图发不出来需要近一步了解jia的老总卫星13242085214

1 内核

GD32采用二代的M3内核,STM32主要采用一代M3内核,下图是ARM公司的M3内核勘误表,GD使用的内核只有752419这一个BUG。

2 主频

使用HSE(高速外部时钟):GD32的主频最大108M,STM32的主频最大72M

使用HSI(高速内部时钟):GD32的主频最大108M,STM32的主频最大64M

主频大意味着单片机代码运行的速度会更快,项目中如果需要进行刷屏,开方运算,电机控制等操作,GD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供电

外部供电:GD32外部供电范围是2.6-3.6V,STM32外部供电范围是2-3.6V。GD的供电范围比STM32相对要窄一点。

内核电压:GD32内核电压是1.2V,STM32内核电压是1.8V。GD的内核电压比STM32的内核电压要低,所以GD的芯片在运行的时候运行功耗更低。

4 Flash差异

GD32的Flash是自主研发的,和STM32的不一样。

GD Flash执行速度:GD32 Flash中程序执行为0等待周期。

STM32 Flash执行速度:ST系统频率不访问flash等待时间关系,0等待周期,当0<SYSCLK<24MHz;1等待周期,当24MHz<SYSCLK≤48MHz;2等待周期,当48MHz<SYSCLK≤72MHz。

Flash擦除时间:GD擦除的时间要久一点,官方给出的数据是这样的“GD32F103/101系列Flash 128KB及以下的型号,Page Erase典型值100ms, 实际测量60ms左右。”对应的ST 产品Page Erase典型值 20~40ms。

5 功耗

从下面的表可以看出GD的产品在相同主频情况下,GD的运行功耗比STM32小,但是在相同的设置下GD的停机模式、待机模式、睡眠模式比STM32还是要高的。

6 串口

GD在连续发送数据的时候每两个字节之间会有一个Bit的Idle,而STM32没有,如下图。

GD的串口在发送的时候停止位只有1/2两种停止位模式。STM32有0.5/1/1.5/2四种停止位模式。

GD 和STM32 USART的这两个差异对通信基本没有影响,只是GD的通信时间会加长一点。

7 ADC差异

GD的输入阻抗和采样时间的设置和ST有一定差异,相同配置GD采样的输入阻抗相对来说要小。具体情况见下表这是跑在72M的主频下,ADC的采样时钟为14M的输入阻抗和采样周期的关系:

8 FSMC

STM32只有100Pin以上的大容量(256K及以上)才有FSMC,GD32所有的100Pin或100Pin以上的都有FSMC。

9 103系列RAM&FLASH大小差别

GD103系列和ST103系列的ram和flash对比如下图:

10 105&107系列STM32和GD的差别

GD的105/107的选择比ST的多很多,具体见下表:

11 抗干扰能力

项目原本是用STM32F103C8T6,后来换成GDF103C8T6。这两个芯片的引脚完全一致,单片机用了的两个邻近的引脚作为SPI的时钟引脚和数据输出引脚,然后发现STM32的SPI能正常通讯,GD的不行;经过检查发现PCB板SPI的铜线背面有两根IIC的铜线经过,信号应该是受到影响了。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引脚的电平,发现确实是,STM32和GD的数据引脚波形都不正常,但是STM32的波形要好很多,波形虽然差了点,但是SPI通讯依然正常。而GD则不能正常通讯了。

然后笔者又把SPI的通讯速率减慢,发现STM32的数据引脚很快就恢复正常波形了,而GD的依然差,直到速率降到很低才恢复正常。初步怀疑是STM32内部对引脚有做一些滤波的电路,而GD则没有。

虽然用的这个电路板本身布线有些不合理,但是在同样恶劣的环境下,STM32依然保证了通讯的正常,而GD不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GD的抗干扰能力不如STM32。我是国产MCU的代理需要替的加13242085214美丽米

*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来自 2楼

楼主(2023-03-21):
有需要国产替的加我13242085214报论坛优势给你

网友A:
牛X

楼主(点评):
需要国产芯片吗我代理

网友B:
自从前两年到现在很多老板都把STM32换成GD32客诉基本没有?

怎么跟我的感觉反差那么大。

楼主(点评):
概率问题需要国产芯片吗我代理

网友C:
我觉得最主要 的原因还是芯片供货问题(当然这个供货问题,原因很复杂),指不定什么时候又出一波断货供不应求的事,想想STM32F103Rx的芯片能被炒到200-300一片就很恐怖了。

楼主(点评):
有需要的芯片吗8位32位代理

网友D:
ATMEL 51切到 STC 51后,再没切回去过
AVR  切到 STM32后, 再没切回去过

STM 切到 GD后, 以后看情况也许会切回吧

楼主(点评):
我是GD代理啊优势价给你

网友E:
没用过GD。GD送了个开发板,又给要回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GD。GD送了个开发板,又给要回去了。

够小气。GD的开发板死贵,不知道他们是不想推广还是怕我们学会

网友G:
我也不喜欢GD,它从上电启动要100MS才初始化完成,ST的只要十几MS完成

网友H:
值得借鉴

楼主(点评):
需要芯片吗

网友I:
价格摆在眼前,想用就用,就算自己不想用, 被要求用也得用,程序员没理由拒绝的

楼主(点评):
你需要芯片吗我代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ATMEL 51切到 STC 51后,再没切回去过
AVR  切到 STM32后, 再没切回去过

GD我倒是没切回STM,切到另一个国产MCU了,我的需求比较特殊.

楼主(点评):
我是国产MCU的一级代理你需要吗我优势价

网友K:
上百块的C8T6,还买不到的感受,一次就够了

网友L:
我觉得极海的比GD好很多

网友M:
我 STM切到 GD,华大,灵动,雅特力,极海,现在固定在国民技术
小规模片子,普冉
在简单的辉芒微,走量的玩具,九齐
实验 STC

楼主(点评):
我是国产的一级代理需要吗优势价给你

网友N:
ST的429/439切到GD的450/470了,貌似429的价格还是比较混乱

楼主(点评):
我GD代理啊找我优势价

网友N(点评):
回复 楼主: 我们有代理,但是没订单,很惨淡啊

网友O:
价格也便宜不到哪儿去

网友P:
STM买不到货还贵,切换到GD,价格便宜了,照样没有货,还忽悠我了,后果断又切换到STC,开发实在吐血,价格随心情,又切回到CKS,一切都稳定了,但是抗干扰相对不行,现在能用STM的果断切换回STM

网友Q:
那楼主再说说用什么MCU兼容STM最合适?

楼主(点评):
我国产MCU代理需要吗

网友R:
不缺货,不涨价

楼主(点评):
需要国产MCU不给你优势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S:
楼上大哥不妨试试STC32位8051,STC32G12K128-LQFP64/LQFP48/LQFP32,2组 CAN总线,3组 Lin,DMA支持(TFT ...

多谢! 你这51有点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