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ZYNQ与DSP之间EMIF16通信

楼主(2023-03-08):
本文主要介绍说明XQ6657Z35-EVM 高速数据处理评估板ZYNQDSP之间EMIF16通信的功能、使用步骤以及各个例程的运行效果。
[基于TI KeyStone架构C6000系列TMS320C6657双核C66x 定点/浮点DSP以及Xilinx Zynq-7000系列SoC处理器XC7Z035-2FFG676I设计的异构多核评估板,由核心板与评估底板组成。

1.1 ZYNQDSP之间EMIF16通信

1.1.1 例程位置
ZYNQ例程保存在资料盘中的Demo\ZYNQ\PL\FPGA_DSP_EMIF文件夹下。
DSP例程保存在资料盘中的Demo\DSP\XQ_EMIF16文件夹下。

1.1.2 功能简介
实现DSP与ZYNQ PL端之间EMIF16接口传输功能。
DSP首先通过EMIF16接口往ZYNQ PL端发送4096字节数据,然后再读回来,并检测数据是否有错,数据发送、读回以及错误情况实时打印。
ZYNQ PL端开辟了一块RAM空间,用于存放DSP通过EMIF16接口写入的数据,同时用作DSP通过EMIF16接口读数据时的数据源。
DSPZYNQ PL端之间EMIF16接口连接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EMIF16接口信号定义说明如下表格所示:
信号名
功能描述
EMIFD [15:0]
双向数据总线。
DSP读数据时,对DSP而言是输入接口;
DSP写数据时,对DSP而言是输出接口。
EMIFA [23:0]
地址总线,注意实际使用时,23bit作为最低位。ZYNQ PL端例程只使用了其中的12bits作为地址总线作为示例。
DSP端:为输出接口;
ZYNQ PL端:为输入接口。
EMIFCE0n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DSP端:为输出接口;
ZYNQ PL端:为输入接口。
EMIFWEn
写使能信号,低电平有效。
DSP端:为输出接口;
ZYNQ PL端:为输入接口。
EMIFOEn
输出使能信号,即DSP读使能,低电平有效。
DSP端:为输出接口;
ZYNQ PL端:为输入接口。
1.1.3 例程使用1.1.3.1 加载运行ZYNQ程序1.1.3.1.1 打开Vivado工程
打开Vivado示例工程:
工程打开后界面如下图所示:

1.1.3.1.2 下载ZYNQ PL程序
下载bit流文件fpga_dsp_emif_top.bit,并且配套fpga_dsp_emif_top.ltx调试文件,如下图下载界面所示:

1.1.3.2 加载运行DSP程序1.1.3.2.1 CCS导入例程
CCS软件导入EMIF16示例工程XQ_EMIF16,如下图所示:

CCS示例工程导入后界面如下图所示:
1.1.3.2.2 下载运行CCS程序
下载DSP可执行文件XQ_EMIF16.out

点击Resume运行DSP程序:
1.1.3.3 运行结果说明1.1.3.3.1 DSP程序运行结果
DSP首先通过EMIF16接口往ZYNQ PL端发送4096字节数据,然后再读回来,并检测数据是否有错,数据发送、读回以及错误情况实时打印,如下图所示:

1.1.3.3.2 ZYNQ PL程序运行结果
ZYNQ PL端提供的ILA调试窗口,可以实时抓取采集EMIF16总线信号时序波形。
DSP通过EMIF16总线接口发送数据(即写ZYNQ PLRAM)示例如下图所示:
DSP通过EMIF16总线接口读回数据(即读ZYNQ PLRAM)示例如下图所示:
1.1.3.4 退出实验
CCS软件窗口上,点击Terminate断开DSP仿真器与板卡的连接。
Vivado调试界面Hardware Manager窗口,右键单击localhost(1),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Close Server,断开ZYNQ JTAG仿真器与板卡的连接。
最后,关闭板卡电源,实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