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哪些原因会导致STM32F407的SWD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23-03-08):
有哪些原因会导致STM32F407的SWD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A:
可能是连线接触不良

网友B:
芯片出厂默认失能SWD下载?

网友C:
大概率是硬件问题,出厂芯片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D:
有可能芯片供电不正常,就不能下载程序了。

网友E:
连线接触不良

网友F:
一是硬件电路有问题,二是SWD的IO被复用成普通IO了,三是你的下载器有问题。

网友G(2023-05-05):
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A:
SWD的IO被复用了吧

网友H(2024-04-01):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I: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J: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K: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L: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M: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N: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O: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P: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Q: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