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怎么保护一段ram区,使得在非掉电复位的时候数据保持

楼主:
stm32怎么保护一段ram区,使得在非掉电复位的时候数据保持

网友A(2023-03-08):
KEIL 定义变量到指定地址:
uint8_t no_init_ram[4096] __attribute__((at(0x20004000)));

网友B:
uint8_t  xxx  __attribute__((section("NO_INIT"),zero_init));

网友C:
有专门的寄存器,是非掉电数据保存的。

网友D:
RAM不运行到那一段空间就行,你自己看看有什么办法。

网友E:
16楼那个定义方式你可以看看,但是要用指针的方式调用。

网友F:
真正的技术讨论,我喜欢!我来学一下!

网友G(2024-01-04):
使用Flash区域

网友H:
如果你使用的STM32带有OTP(一次性可编程)区域,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存储配置参数或安全数据的区域。

网友I:
有些STM32微控制器有特定的内部RAM区域,这些区域在非掉电复位时数据保持。
查阅STM32的数据手册,看看是否有这样的特性。

网友J(2024-04-08):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K: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L: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M: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N: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O: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P: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Q: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R: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