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使用STM32实现电机的正弦波控制

楼主(2023-03-08):
各位大神,小弟初入电机控制领域,想用STM32实现电机控制,自己做了个板子,用的是STM32F103RCT6芯片,初步实现了BLDC方波控制,想进一步实现FOC正弦波控制,看资料发现ST有电机库,但是是否不支持STM32F103RCT6这个芯片....还有大神们有什么指导步骤或方向么,小弟对正弦波控制两眼一抹黑

网友A:
直接用定时器

网友B(2023-05-06):
用定时器

网友C:
STM32的定时器产生PWM输出

网友D(2024-04-01):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E: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F: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G: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H: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I: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J: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K: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L: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M: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