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75ZI-Q测评】HT1621显示热敏电阻值

楼主(2023-03-08):
今天搞了一下热敏电阻采样,用HT1621显示,单位为mv。
原理图:
AD接口接PA4,PA4接新定义板子的热敏电阻。
HT1621:DA接PC10,WR接PD9,CS接PF7。
代码: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Definitions of environment analog values */
  /* Value of analog reference voltage (Vref+), connected to analog voltage   */
  /* supply Vdda (unit: mV).                                                  */
#define VDDA_APPLI                       (3300UL)

  /* Init variable out of expected ADC conversion data range */
#define VAR_CONVERTED_DATA_INIT_VALUE    (__LL_ADC_DIGITAL_SCALE(ADC1, LL_ADC_RESOLUTION_12B) + 1)

/* USER CODE END PD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addtogroup 425_GPIO_led_toggle GPIO_led_toggle
  * @{
  */

#define DA_1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0,1)
#define DA_0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0,0)
#define WR_1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9,1)
#define WR_0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9,0)
#define CS_1 HAL_GPIO_WritePin(GPIOF,GPIO_PIN_7,1)
#define CS_0 HAL_GPIO_WritePin(GPIOF,GPIO_PIN_7,0)

#define Smg_a    0x80
#define Smg_b    0x40
#define Smg_c    0x20
#define Smg_d    0x01
#define Smg_e    0x02
#define Smg_f    0x08
#define Smg_g    0x04
#define Smg_dp   0x10

#define Bmp0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define Bmp1Map          Smg_b | Smg_c
#define Bmp2Map          Smg_a | Smg_b | Smg_d | Smg_e | Smg_g
#define Bmp3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g
#define Bmp4Map          Smg_b | Smg_c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5Map          Smg_a | Smg_c | Smg_d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6Map          Smg_a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8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9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7Map          Smg_a | Smg_b | Smg_c
#define BmpA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BMap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CMap          Smg_a | Smg_d | Smg_e | Smg_f
#define BmpDMap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g
#define BmpEMap          Smg_a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FMap          Smg_a | Smg_e | Smg_f | Smg_g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 USER CODE BEGIN PV */

/* Variables for ADC conversion data */
__IO uint16_t uhADCxConvertedData = VAR_CONVERTED_DATA_INIT_VALUE; /* ADC group regular conversion data */

/* Variables for ADC conversion data computation to physical values */
uint16_t uhADCxConvertedData_Voltage_mVolt = 0;  /* Value of voltage calculated from ADC conversion data (unit: mV) */

/* Variable to report status of ADC group regular unitary conversion          */
/*  0: ADC group regular unitary conversion is not completed                  */
/*  1: ADC group regular unitary conversion is completed                      */
/*  2: ADC group regular unitary conversion has not been started yet          */
/*     (initial state)                                                        */
__IO uint8_t ubAdcGrpRegularUnitaryConvStatus = 2; /* Variable set into ADC interruption callback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BEGIN PV */
stati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const unsigned char SegCode[] = {Bmp0Map,Bmp1Map,Bmp2Map,Bmp3Map,Bmp4Map,Bmp5Map,Bmp6Map,Bmp7Map,Bmp8Map,Bmp9Map,BmpAMap,BmpBMap,BmpCMap,BmpDMap,BmpEMap,BmpFMap};
unsigned char DpyNum[6] = {Smg_g,Smg_g,Smg_g,Smg_g,Smg_g,Smg_g}; //ÏÔʾ»º³åÇø

unsigned int i;
void COMMAND_HT1621(unsigned char comm)
{
    //unsigned char i;
    CS_0;

    WR_0;
    for(i=0;i<3;i++)        //дÃüÁî
    {
        if((0x04<<i)&0x04)  DA_1;    //100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9;i++)        //дÃüÁîÊý¾Ý
    {
        if((comm<<i)&0x80)  DA_1;    //100
        else                DA_0;
        WR_0;
        WR_1;
    }
    CS_1;

}

void HT1621_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CS_0;                        //ƬѡCS
    WR_0;
    for(i=0;i<3;i++)                   //дÃüÁî
    {
        if((0x05<<i)&0x04)  DA_1;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6;i++)                   //дµØÖ·
    {
        if((20<<i)&0x20)    DA_1;  //20¶ÔÓ¦ SEGµØÖ·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8;i++)                   //дÊý¾Ý
    {
        if((DpyNum[5]<<i)&0x80)   DA_1;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8;i++)                   //дÊý¾Ý
    {
        if((DpyNum[4]<<i)&0x80)   DA_1;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8;i++)                   //дÊý¾Ý
    {
        if((DpyNum[3]<<i)&0x80)   DA_1;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8;i++)                   //дÊý¾Ý
    {
        if((DpyNum[2]<<i)&0x80)   DA_1;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8;i++)                   //дÊý¾Ý
    {
        if((DpyNum[1]<<i)&0x80)   DA_1;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8;i++)                   //дÊý¾Ý
    {
        if((DpyNum[0]<<i)&0x80)   DA_1;
        else                      DA_0;
        WR_0;
        WR_1;
    }
    CS_1;                          //ÊÍ·ÅCS
}

void LCD_Init(void)
{
    COMMAND_HT1621(0x01);         //SYS EN
    COMMAND_HT1621(0x03);         //LCD ON
    COMMAND_HT1621(0x29);         //4 COM  1/3 BIAS
    HT1621_Display();             //clear screen
}
/* USER CODE END 0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8_t qian,bai,shi,ge;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em Power */
  SystemPower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ICACHE_Init();

        //MX_USART2_Init();
  MX_ADC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Initialize LED on board */

  /* -2- Configure IO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to drive external LEDs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Pin = LED1_PIN;
  HAL_GPIO_Init(LE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ED2_PIN;
  HAL_GPIO_Init(LE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Perform ADC calibration */
  if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ADC_CALIB_OFFSET, ADC_SINGLE_ENDED) != HAL_OK)
  {
    /* Calib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END 2 */
        LCD_Init();
        DpyNum[0] = Smg_a|Smg_d|Smg_g;              //"Èý"
        DpyNum[1] = SegCode[0];
        DpyNum[2] = SegCode[0];
        DpyNum[3] = SegCode[0];
        DpyNum[4] = SegCode[0];
        DpyNum[5] = SegCode[0];

        HT1621_Display();               //Ë¢ÐÂLCD

//  /*##-2- Put UART peripheral in reception process ###########################*/
//  if (HAL_UART_Receive(&huart2, (uint8_t *)aRxBuffer, RXBUFFERSIZE, 5000)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Start ADC group regular conversion */
    if (HAL_ADC_Start_IT(&hadc1) != HAL_OK)
    {
      /* Error: ADC conversion start could not be performed */
      Error_Handler();
    }

    /* For this example purpose, wait until conversion is done */
    while (ubAdcGrpRegularUnitaryConvStatus != 1);

    /* Reset status variable of ADC group regular unitary conversion */
    ubAdcGrpRegularUnitaryConvStatus = 0;
                qian=uhADCxConvertedData_Voltage_mVolt/1000;
                bai=uhADCxConvertedData_Voltage_mVolt%1000/100;
                shi=uhADCxConvertedData_Voltage_mVolt%100/10;
                ge=uhADCxConvertedData_Voltage_mVolt%10;
                DpyNum[2] = SegCode[qian];
                DpyNum[3] = SegCode[bai];
                DpyNum[4] = SegCode[shi];
                DpyNum[5] = SegCode[ge];

                HT1621_Display();               //Ë¢ÐÂLCD

    HAL_Delay(1000);

    /* Note: ADC group regular conversions data are stored into array         */
    /*       "uhADCxConvertedData"                                            */
    /*       (for debug: see variable content into watch window).             */

    /* Note: ADC conversion data are computed to physical values              */
    /*       into array "uhADCxConvertedData_Voltage_mVolt" using             */
    /*       ADC LL driver helper macro "__LL_ADC_CALC_DATA_TO_VOLTAGE()"     */
    /*       (for debug: see variable content with debugger)                  */
    /*       in IRQ handler callback function.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if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CalibrationValue = RCC_M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M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BOOST = RCC_PLLMBOOST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8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VCIRANGE_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PCLK3;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Power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

  /*
   * Disable the internal Pull-Up in Dead Battery pins of UCPD peripheral
   */
  HAL_PWREx_DisableUCPDDeadBattery();

  /*
   * Switch to SMPS regulator instead of LDO
   */
  if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SMPS_SUPPL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ADC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0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1 */

  /** Common config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4;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GainCompensation = 0;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1.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1.Init.TriggerFrequencyMode = ADC_TRIGGER_FREQ_HIGH;
  hadc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OVERWRITTEN;
  hadc1.Init.LeftBitShift = ADC_LEFTBITSHIFT_NONE;
  hadc1.Init.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 ADC_CONVERSIONDATA_DR;
  hadc1.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9;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91CYCLES_5;
  sConfig.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sConfig.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sConfig.Offset = 0;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2 */

}

/**
  * @brief ICACH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0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1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1 */

  /** Enable instruction cache in 1-way (direct mapped cache)
  */
  if (HAL_ICACHE_ConfigAssociativityMode(ICACHE_1WA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ICACHE_Enab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2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2 */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Configure GPIO pin : LED1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
/*   USER IRQ HANDLER TREATMENT                                               */
/******************************************************************************/

/**
  * @brief  Conversion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when the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is generated
  * @retval None
  */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 Retrieve ADC conversion data */
  uhADCxConvertedData = HAL_ADC_GetValue(hadc);

  /* Computation of ADC conversions raw data to physical values           */
  /* using helper macro.                                                  */
  uhADCxConvertedData_Voltage_mVolt = __LL_ADC_CALC_DATA_TO_VOLTAGE(ADC1, VDDA_APPLI, uhADCxConvertedData, LL_ADC_RESOLUTION_12B);

  /* Update status variable of ADC unitary conversion                     */
  ubAdcGrpRegularUnitaryConvStatus = 1;
}

/**
  * @brief  ADC error interruption callback
  * @retval None
  */
void HAL_ADC_Error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 Note: Disable ADC interruption that caused this error before entering in
           infinite loop below. */

  /* In case of error due to overrun: Disable ADC group regular overrun interruption */
  LL_ADC_DisableIT_OVR(ADC1);

  /* Error reporting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Turn on LED and remain in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BSP_LED_On(LED1);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效果图:

网友A(2024-01-12):
这个屏是spi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