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03硬件debug问题

楼主(2023-03-08):
用以前在Keil4.0的写的代码,现在再用在Keil 5.18(MDK)进行硬件编译时,出现:RDDI-DAP error,然后提示是flash download fail.
改用j-link也都会出错。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你设置有问题。只从你的简单描述,无法分析

楼主:
不知道,这会儿莫名其妙的好了,,,

网友B:
估计是Keil4和Keil的配置不对应。

网友C:
估计是硬件没接好导致的,虚了。

网友D:
下载器选择的有问题吧。

网友E(2023-05-06):
可能是Keil4和Keil的配置不对应

网友F(2024-01-03):
调试器是J-Link,确保J-Link驱动已经正确安装,并且J-Link的设置是正确的。

网友G:
检查SWD信号完整性,或更换目标芯片验证。

网友H:
检查你的目标设备的设置

网友I:
选择的调试器型号与实际使用的调试器匹配

网友J:
检查连接器的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K:
检查JTAG/SWD接口是否干净、无损坏

网友L:
检查电路板上的硬件设计

网友M:
检查SWD(Serial Wire Debug)线是否正确连接到目标板上的调试接口(如SWDIO、SWCLK、GND和NRST)

网友N:
目标系统的电源供电要稳定,电压不能过高或过低,否则可能导致闪存编程异常。

网友O:
尝试使用其他的调试工具

网友P:
确保供电稳定,避免电压波动导致设备重启或数据错误。

网友Q:
尝试降低烧录速度。

网友R:
验证调试器设置中的目标芯片型号与实际电路板上使用的STM32型号一致

网友S:
有时候软件的bug可能会导致连接问题

网友T:
检查目标芯片是否因安全设置被锁定

网友U:
确认安装了正确的调试器驱动程序,并保持其为最新版本。

网友V: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编译错误导致的

网友W:
在Keil IDE中,当建立多工程目标并选择带有ram/sdram的debug模式配置时,确保在Option for Target xxx -> Utilities -> Configure Flash Menu Command中的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没有被勾选。此外,如果使用J-Link调试器仍然出现问题,考虑检查其与目标板的连接或更换一个新的J-Link。

网友I:
有时过高的下载速度会导致通信失败,尝试降低下载速度至较慢级别

网友X:
尝试更换其他版本的软件或使用不同的工具进行调试。

网友Y:
检查STM32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R:
尝试使用短一些的杜邦线,或者把紧密连在一起的杜邦线拉开

网友Z:
需要按照芯片手册解锁。

网友AA:
有些用户发现将连接调试器和单片机板子的杜邦线掰开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B:
可能是硬件连接不好,是假的。

网友AC:
闪存没有损坏,并且有足够的空间来存储

网友AD:
尝试更换新的调试线或者按照之前的信息提示

网友AE: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检查调试器的驱动程序和设置

网友AF:
可以通过更换芯片或使用已知的良好芯片进行测试来确认。

网友Q:
检查程序中是否存在错误的代码

网友V:
进入调试器的详细设置界面,确保Flash类型、大小及读写选项正确无误

网友AG:
检查Keil或其他开发环境中的设置,确保正确配置了调试器和STM32芯片。

网友AH:
尝试更换调试器

网友I:
驱动程序过时或不兼容也可能导致连接问题。

网友AI(2024-03-22):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AJ: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AK: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AL: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AM: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AN: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AO: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AP: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AQ: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AR: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