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 数据跳动过大,有什么措施?

楼主(2023-03-09):
ADC 数据跳动过大,有什么措施?

网友A:
通常加软件滤波

网友B:
首先要查一下波动大的原因?如果是正常误差内的波动可以软件滤波处理。

网友C:
1>   AVDD输入线上串磁珠,再AVDD 引脚加10nF对地电容。
2>   Vref引脚加对地(AVSS)电容10nF,若使用外部Vref,还要加磁珠 。
3>   对输入信号同样加1~10nF电容。
4>   布线时,模拟走线不要与数字走线近距离平行。若可能,供电分开,布局区域分开。
软件方面,可采用软件滤波,如多次采样均值法,去掉最大最小值法,或RC低通滤波算法,梳状滤波算法,等等

网友D:
如果要精准用硬件滤波,最好有运放搭的低通、高通或者带通有源滤波和跟随电路

网友E:
是加软件还是硬件滤波?

网友F:
硬件没法解决,就只能软件去滤波解决了。

网友G:
根本原因要解决,就得解决硬件问题,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跳动。

网友H:
如果是ADC外设采集产生的波动,那只能用软件滤波了。

网友I:
加软件滤波试了的吗

网友J:
跳动过大,先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K(2023-04-16):
可以通过使用稳定的电源、增加滤波电容等方式来减少噪声,从而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L:
遇到同样的问题过来看看解决方案,哈哈

网友M:
硬件有没有检查一下有没有

网友N:
如果ADC的采样时间太短,可能会导致读取到的值不够稳定。

网友O:
ADC的功耗和噪声都与系统的供电有关。

网友P:
可以进行ADC校准,从而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Q:
可以采用低噪声、稳定的电源,或增加滤波电容等方法来降低电源噪声。

网友R:
可以尝试增加ADC的采样时间,从而减少数据的跳动。

网友S:
系统中其他部分产生的噪声也可能会对ADC的精度造成影响。

网友T:
ADC通常需要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如果参考电压不稳定或者过高过低,会导致ADC数据跳动。

网友U:
受到电源噪声影响较大?

网友V:
调整参考电压,使其更加稳定。

网友W:
通过增加参考电压的滤波电容等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X:
ADC输入信号的传输中可能会受到干扰,造成噪声。

网友Y:
ADC的误差可能会导致读取到的值偏离实际值。

网友Z:
取屏蔽措施,比如增加隔离层,从而降低噪声干扰。

网友AA:
软件滤波试试

网友AB:
可能存在悬浮地或者接地不良等问题,导致测量不稳定。

网友AC:
选择合适的转换速率。

网友AD:
增加滤波电容

网友AE:
你的ADC是标准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板子呢

网友AF:
如果单次采样数据的跳动过大,可以考虑多次采样并求平均值的方式来减少数据的波动。

网友AG:
增加采样保持时间

网友AH:
建议楼主使用滤波算法减少跳动误差

网友AI:
硬件没法解决,只能用软件滤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