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 数值偏大,什么原因?

楼主(2023-03-09):
ADC 数值偏大,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配置片内Vref 出错

网友A:
一般是Vref偏小引起。比如为了滤除干扰

网友B:
干扰的窜入,基本源不稳定?

网友C:
Vref 的问题可能

网友D:
看你参考电压怎么选,如果是测分压,那推荐直接用内部的VCC作为参考就可以了,这样总是不会错。

网友E(2023-05-09):
估计是配置片内Vref 出错

网友F:
是不是电路有干扰啊

网友G:
参考电压有偏移?

网友H:
先试试检测GND时检测到的ADC数值是多少。

网友I:
有可能是输出端的ADC不准呢?

网友J:
可能参考电压选的有问题

网友K:
应该是电路有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