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按ADC 数据计算出来的电压,为何比引脚电压值小?

楼主(2023-03-09):
按ADC 数据计算出来的电压,为何比引脚电压值小?

网友A:
可以跑下标准的bsp代码验证

网友B:
采样的时间够吗?

网友C:
其他引脚信号对adc引脚产生了干扰?

网友D:
计算电压的公式有问题?

网友E:
测量一下输入ADC引脚的电压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F(2023-05-09):
跑一下下标准的bsp代码验证看看

网友G:
采样电阻的阻值越大,就会产生更大的电压损失。

网友H:
电源噪声可能会对ADC测量产生干扰。

网友I:
这是因为在单片机ADC测量过程中,引脚电压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电压损失或者扭曲,从而导致实际测量的电压值与理论电压值存在差异。

网友J:
使用单片机ADC进行电压测量时,通常需要使用分压电路和采样电阻来将被测电压降低到合适的范围。

网友K:
电压输出的漂移或者非线性变化。

网友L:
是不是电路存在干扰啊

网友M:
如果ADC的分辨率和精度不够,就可能会导致测量结果的误差增大。

网友J:
这些噪声可能会导致引脚电压产生扭曲或者波动,从而影响ADC的测量精度。

网友N:
在单片机ADC测量时,可能存在多种因素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O:
根据程序读到的ADC值,推算实际电压值

网友P:
ADC的精度也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Q:
按照ADC数据计算出来的电压可能比引脚电压值小